懵逼的技嘉H81主板

楼主(2022-06-22):
今天 又遇到一块技嘉的H81主板 又是掉电重启    CPU供电 桥供电 VTT  内存供电   检测电压 也有 以为刷个BIOS就好了 结果还是一样 突然有点没头绪 翻论坛 有人说查CPU芯片方面  然后懵逼的事发生了 我就点了一下 CPU  16脚 突然风扇不转了 然后看 这边的上管在冒烟了 啥情况 直接换了一对 结果 换了一触发 又坏了 有点懵逼了  大佬们 还知道这是啥情况  芯片 也都坏了麽

网友A:
测CPU搞短路了吧,换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CPU搞短路了吧,换U试试

换了u还是这样  我不明白它是怎么短路的  之前还是掉电重启  现在搞成不触发了

网友:
上管击穿了,测一下G极对地阻值。

网友B:
我今天也搞烧了一个上管,也是去点芯片出来的电阻,结果上管烧了,CPU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搞烧了一个上管,也是去点芯片出来的电阻,结果上管烧了,CPU也挂了

,,,这个是什么原理  就用万能表碰了一下啊  不过我那个cpu没坏

网友:
查一下CPU坏了没

网友:
碰短路了吧

网友:
黑表笔点的吧

网友:
没有 就是正常测电压 测别的都没事 测到这就突然不亮了 然后在开机就短了

网友C:
吃过中饭  继续干着板子 把短路的MOS管 换了重新装了一下 测了一下 没有短 心里想不会CPU真的坏了吧 果然换了一个U就不短了 但是还是掉电重启,继续测电压 什么电压都出来了 检测电压也没问题 难不成 还是要干BIOS  抱着最后一把刷个试试的想法  这次把两个都刷了 完美点亮  我记得上个板子 刷了一个就点亮了 没想到这板子 要两个BIOS都刷掉  顺便附上 刷成功的BIOS  第一个刷的是M BIOS  没亮 第二个刷的完美亮机  至此结束

H81MDS23.F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过中饭  继续干着板子 把短路的MOS管 换了重新装了一下 测了一下 没有短 心里想不会CPU真的坏了吧 果然换 ...

主板修好了 CPU 坏了 还好我拿的这个U 人家给我1年保修 可以继续保去

网友:
DAG35DMBAD0

网友:
技嘉不好玩   小问题多

网友:
老是烧上管的,换主芯片和控制芯片,还有在检查一下反馈电路,电压检测,电流检测,就是检查主芯片旁边的电容电阻,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过中饭  继续干着板子 把短路的MOS管 换了重新装了一下 测了一下 没有短 心里想不会CPU真的坏了吧 果然换 ...

以我少量的维修经验来看。技嘉双BIOS本身只有一个有用。另外一个是备用的。一般如果是BIOS问题 。对换两个BIOS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两个刷了才好。是最终刷对了BIOS

网友:
是不是第一次刷的是副的啊?

网友D:
没修好的时候A11有3.3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修好的时候A11有3.3吗

有 复位 和时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 复位 和时钟都有
这种时钟复位A11都有我直接干BIOS了

网友:
估计u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换上好管子肯定还会烧啊,如果是cpu供电的话,这一路供电可以不装也能正常用,如果不是cpu供电,那就连电源芯片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