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皮gtx1060 3g改6g 更换核心

楼主(2022-06-22):
那个有大佬指点一下吗?长这样gtx1060,目前是手上没有1060 3g核心但是有个6g等着要能改吗?显存原装3g海力士的要改成6g三星是不是要改配置电阻那个配置电阻在哪?
先谢过,各位大佬了!

网友:
bios有吗?顺道求一下,谢谢你各位了!

网友A:
3g和6g核心代号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和6g核心代号都不一样

对我有个6g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和6g核心代号都不一样

他显存是不是又配置电阻

网友:
1063配6G显存可以,翔升金刚Titan Army有这样的卡。配置电阻要调整的,根据显存品牌和容量来决定,图上卡是公版,金智造上有电路图。

重要的是要有对应的6G 1063的BIOS,这个得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