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压pp3v3_EDP_R是什么电压

楼主(2022-06-22):
A1502屏幕无显示无背光外接正常,已升压48V,就发现不正常的pp3v3_EDP_R只有1V(被拉低,拔掉屏线为3.3V),屏线接口5PIN对地阻值480左右,此电压是否为屏供电电压?还有个5V。
  请教大神,不胜感激!

网友:
今天外接显示卡苹果进度条,进PE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