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主板电涌保护不定时重启问题

楼主(2022-06-23):
最近遇到华硕B75M-A主板电涌保护不定时重启问题,能正常开机,bios中12V 5V 3.3V电压显示正常,电源经万用表测试电压输出正常,但是就是存在这个不定时保护掉电重启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由于bios检测的电压也是正常的,电源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故障依旧,可以确定的是不是功耗的问题,准备装AIO的机器,待机很低的,不超过30W,之前用的350w的电源,现在换了600W的,还是这样,且万用表测试电源输出电压是正常的。有大佬遇到类似的情况吗?找不到故障点。求指教

对了,补充一下,刷了华硕官方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看网上类似的大佬检修一般是某个电阻阻止的变小导致类似问题,但是现在电压检测都正常,不知道从哪里查

网友A:
这种点掉得用示波器测POK信号才能找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掉得用示波器测POK信号才能找出来。

根据网上我看很多人修其他主板的类似问题的经验,一般是某点的电阻阻值变低了,大佬,必须要示波器吗?身边没有这个

网友:
示波器打一圈,心知肚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网上我看很多人修其他主板的类似问题的经验,一般是某点的电阻阻值变低了,大佬,必须要示波器吗?身 ...

传送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735-1-1.html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送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735-1-1.html

谢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