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主板PCIE X1接口问题

楼主(2022-06-23):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发现华硕B75M-A主板PCIE X1接口插2.5G的PCIE网卡识别不了,但是指示灯是正常点亮的,主板有两个X1接口,都是一样的情况,但是换到PCIE X16接口上正常识别,网卡的芯片是intel i225 V3的,根据intel官方的信息,是兼容PCIE2.0的,根据主板官方的手册显示X1是PCIE2.0标准的,X
16接口是PCIE3.0/2.0标准的。测试了3个PCIE接口的各阵脚输出电压,全部一致。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找到故障点。。。。,请大佬们指教一下,应该如何排查,感谢!!!!

网友A:
指标灯表示电压正常,查一下PG和CL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标灯表示电压正常,查一下PG和CLK呢

谢谢大佬,查过PCIE接口的A11(PG?)、A13、A14(CLK?)针电压,和X16的对应针都是一致的,没有发现问题
另外B1、B2、B3、B8、B10、A2、A3、A9、A10都测过,全都是一致的

网友:
测量一个旁边的小电容。看看是否有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