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风扇转,不显示,CPU发热

楼主(2022-06-23):
特别是北桥发热,CPU也是发热,就是不显示,测试各项电压都正常。内存也换了,还特意找了块显卡插上还是不显示。 鑫智造上只有电路图和位置图。可能太老了,上电时序和点位图都没有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两个都刷了,没有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桥坏了   太老了这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桥坏了   太老了这主板

对地打值判断南桥坏

网友:
30块一钱,没有维修价值了。搞不懂为啥还要修

网友B:
有电路图和位置图那不是很正常吗?技嘉一向都这样啊。传一张GA-G41M-ES2L REV1.4上电时序图给你吧,当做参考,是实地学员蔡顺周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和位置图那不是很正常吗?技嘉一向都这样啊。传一张GA-G41M-ES2L REV1.4上电时序图给你吧,当做参 ...

这块主板是被别人修过,声卡芯片都被取缔了。特别是EC旁边很多电阻都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主板是被别人修过,声卡芯片都被取缔了。特别是EC旁边很多电阻都不见了。

如果真心想修好这块板,有位置图和电路图,这个真不是事。

网友:
楼主加油。。

  你也可以的

网友:
空的时候练练手巩固一下思路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