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pm_pwrbtn#信号不跳变!

楼主(2022-06-23):
开关发给ec的有跳变,ec发给南桥的无跳变,南桥已换过,还是一样。插入电源自动开机!有人知道是啥原因吗?换了南桥还是不加电,电流停在0.4安左右不往上加了,测试各供电电感无所有电压。
信号

网友:
ec发给南桥无跳变,应该优先考虑ec这边的问题啊,看看ec外部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楼主写个型号吧

网友:
十有八九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