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家屏轴座脱落用什胶?

楼主(2022-06-23):
请问大家屏轴座脱落用什胶?
用AB胶粘了客户用几天又开胶了

网友:
AB胶  哥俩好

网友:
叫客户掏钱直接换a壳

网友:
粘不住的

网友:
免钉胶怎么样

网友:
免钉胶可以粘塑料?

网友:
用AB胶粘了客户用几天又开胶了

网友:
淘宝搜:ergo 1309胶

网友:
粘完AB胶屏轴要调松一点或者加点油,我这样操作还真没返修过

网友:
Ab胶  哥俩儿好。调松屏轴。粘前 打磨平轴。

网友:
啥胶都白搭,

网友:
粘的用不到几天,还是换壳子吧,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换壳子啊,

网友:
直接换壳子

网友:
我一般是打孔再外面加螺帽。无返修,还得调松轴

网友A:
我用铸工胶,非常坚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铸工胶,非常坚硬。

谢谢我试试

网友:
为什么会开胶,主要是轴卡死了。粘好,把轴调松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大力推荐卡夫特铸工胶,效果非常好。比哥俩好强多了。

网友:
要把屏轴搞送 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