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楼主(2022-06-23):
请问下大神们有什么诊断卡可以用PCI,也可以用PCIE?哪个牌子的好点?感谢啦!!!!

网友:
TL460 PLUS     , 631个人感觉不好用

网友:
也就两个牌子,一个是楼上说的460、631之类,另外一个就是奇冠,前面使用者比较多,后面的价格便宜一点,两种我都有,我个人感觉都一样,钱少建议买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