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s14s G2 ARE 线路板腐蚀

楼主(2022-06-23):
有没有正在修这个本的兄弟,帮忙看一下第三个图中红箭头所指的缺少的零件,万分感谢

网友:
已解决,淘了一块料板,三图中缺的是一个460欧电阻和一个电容。补好后还是没显示(拿机是故障是开机几秒掉电),刷bios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