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主板为什么不跑码啊?

楼主(2022-06-23):
今天修到两个主板。一个B85,一个B75。都是技嘉的。

触发正常,CPU发热,PCIEA11复位和A13,A14时钟都有了。3.3V和 0.37V

就是不跑码,CPU换过.。。BIOS也刷过。。

求助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有时候 蜂鸣器比诊断卡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 蜂鸣器比诊断卡好用

插不插内存,蜂鸣器都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不插内存,蜂鸣器都不响

开机时序跑一遍

网友C:
内存不过吧    !!!!!!!

网友:
内存坏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不过吧    !!!!!!!

内存条也换过,内存电压VTT, SDD都对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这边有好几片E3M PLUS V5 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