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5 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22-06-23):
   插电 绿灯 过一会变黄灯,按开机键一点反应没有   拔掉电池  电流0.01A 跳0.03左右  来回跳,随便测几个电感 8v多 , 还有一个3v-1v来回跳  看起来像短路拉低了   断电  测下组织  有个电感对地了  搞个点位图 820-3435-B  5v电感对地   直接烧鸡  没发现哪里烫,拆下来主板  再次烧鸡  发现USB转换芯片附近烫  拆了芯片  还是对地   拆了旁边电容  恢复正常   直接上图

网友:
厉害,这么小个零件都能找到

网友:
不错,也算高手级别的人物了,学习了。

网友:
加分 奖励你一下            多陪一点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