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我也搞不定这张技嘉1080G1啦==

楼主(2022-06-23):
大佬救命:

   一张成色非常新的技嘉1080G1,故障为上电一两秒核心供电就掉电。掉电前所有相电感都能打到正常波形。二修卡,9511P,1V8 IC 7296F外插检测电路被人动过,其它未发现动过的痕迹。

   9511P供电5V正常,EN时有时无,EN消失时是因为OVERT信号被拉低。但不管EN正不正常,核心供电都是一两秒左右掉电。EN正常时有2.4V电压,VREF一直有2.0,VREFIN也一直有0.8V,9511P更换后故障一样。

  然后开始查9511P外围及其它可能的原因,1V8 电压正常,波形正常。打值276也正常,显存打值33正常,核心打值0.3正常。所有MOS上下管G极打值都正常。

  示波器查9511P 5VCC供电正常无杂波。IMON脚电压0.63V正常,PROG1~5电压正常,有几个很诡异的不正常的地方。

  GPU PWM VID信号不正常,上电后输出0.88V然后有快速上冲下拉波形后就掉电。PSI信号也不正常,同样有快速下拉波形,连LOW POWER信号也不正常,同样的时间也有快速下拉的波形。

VID波形如图:

PSI脚波形如图:

LOW POWER和PSI波形差不多。这就神奇了。

找了个正常1080打波发现这三个信号点波形都没有这样的剧烈波动情况。如果说PSI和VID和9511P还有关联。但是LOW POWER信号和9511P就没关点关系了。

现在推测:VID的上冲峰导致9511P OVP超压保护(COMP脚也能测到上冲电压),掉电后1V8电感波形明显变稀,说明1V8负载减轻。

                怀疑GPU 1V8供电下的电路模块不良。

但是无法百分百判定是GPU坏,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感谢!!!

后绪:实在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加焊了核心,然后有趣的事就来了。

          加焊核心后,1V8二极体值变成103,PEX二极体值变成1,核心挂。我加焊核心先烤板再预热,基本不会把个成色好的核心焊挂的,只能说核心电路本身确实已经快要挂了,再焊一下彻底挂。终结无残念

网友:
干核心包治百病

网友A:
感觉还是核心问题,只是没坏彻底

网友:
我也想干核心,就是没把握,卡成色好干了核心留下痕迹就不完美了

当然最后实在没办法还是要干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核心问题,只是没坏彻底

实在不行只能干核心了!

网友:
既然核心挂了拆了上电是否正常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拆掉核心测的嘛?

网友:
才修了50多张p104  经验来说核心挂了

网友:
回复被删除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多谢分享,这里说一下无尘矿房,有中央空调,新不代表不是矿卡,反而正常使用的有灰尘并且多数有烟垢,大家也应多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