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胸低们,显卡的PCIE3.3V都通向哪里啊?

楼主(2022-06-23):
请教各位老师,前辈,显卡的PCIE3.3V,都会通向什么地方啊?
是影驰的GTX560TI显卡,现在是PCIE3.3V只有1.8V左右,12V正常。显卡3.3的金手指电阻大概是274欧,正反测都是274左右。轻微短路啊。
3.3通向BIOS,还进核心是吧?然后呢,还去哪?
现在是ATX电源接上,辅助供电放空不接,只接PCIE,3.3就变成1.8左右,手摸各处,BIOS,3.3电容,都没有明显发热。只有核心手摸略有温度,40多度吧,长时间测试一直没有异常温升。难道是核心挂了吗?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热现象。

因为这个PCIE3.3V现在不够,3.3V作为EN电压开启核心供电,所以现在核心供电这里,接上辅助6P也没电,核心0V,显存当然也0V。

前辈们,老师们,咋整?核心挂?核心挂阻值应该是小得多啊,现在3.3是270多欧啊。

网友:
各种合理的推测都是在无数次的摸索中总结出的经验。

网友A:
那么老的显卡还修他嘎洒   核心挂了就放弃吧

网友:
救助,继续,救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老的显卡还修他嘎洒   核心挂了就放弃吧

现在这种情况可以确定核心挂么?

网友:
挂?核心挂阻值应该是小得多啊,现在3.3是270多欧啊。

网友B:
把核心拆了看一下电压还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继续求助各位。这几天有点忙,没怎么研究这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核心拆了看一下电压还有没有被拉低

谢谢指点!我没有BGA啊,要是有了我肯定会有把核心拆了的想法。现在就是这个3.3正测反测都是270欧左右,核心挂了,感觉它应该会比这个小很多吧。

网友:
刚才把几个电容拆下来了,阻值没啥变化。

网友:
迅维的浏览量现在是急剧下降。

网友C:
主控pwm, 各种信号的电平转换mos 运放 锁存器 ,dp接口,还有一些小电源的输入 也有可能3.3v。。。熏松香烧鸡?

网友:
查一查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控pwm, 各种信号的电平转换mos 运放 锁存器 ,dp接口,还有一些小电源的输入 也有可能3.3v。。。熏松香 ...

谢谢指点,这卡我用ATX通电时候,有的ATX直接停机保护,有的能能正常产生电压。现在我用ATX通电烧,3.3V通电之后就降到1.几伏了,但是手摸各处都没有明显发热,只有核心有微温,且温度不明显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这卡我用ATX通电时候,有的ATX直接停机保护,有的能能正常产生电压。现在我用ATX通电烧,3.3V ...

核心危了?

网友:
哈哈,非常有可能。不过这核心坏的很特殊,200多欧姆。

网友:
3.3开机短路保护的话,大概率核心坏了。因为这个3.3V直通到核心。这种估计显存也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