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折腾,华硕n3150内存供电修好亮机不过两分钟又点不亮

楼主(2022-06-23):
大家好,我是两个月前折腾大学时买的笔记本后面南桥挂了那个,然后淘了主板回来换,发现U也挂了,欲哭无泪。618拼夕夕搞了块4T紫盘,想组个nas,闲鱼逛了一圈发现一个白菜加出有问题的华硕N3150,于是果断下单。
        到手后上电开机,量供电发现内存供电不出,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是UP1540P,查它脚位量开始信号1.8V是有的,供电12V正常,那不就是芯片出问题啰,干就完了

论坛有帖子说可以用rt8125替换,于是淘了两个回来,等了几天,今天终于到了,迫不及待地换上后,可以亮机了,进pe想装个系统玩玩先,pe里屏幕显示有点偏左,开始按钮多看不到,然后我插usb键盘的时候蓝屏了,重启还没进到pe桌面蓝屏了,强行断电重启不亮机,但也不掉电,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再不爽还是要继续看看,量供电都出来了,连集显供电都出来了,顿时六神无主,尼玛,这又是哪里问题?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接下来该怎么修?诊断卡也没有,看了一圈某宝,内存槽诊断卡和pcie诊断卡贵得一批,主板又没有pci插槽

网友A:
刷bios或许能好,先试试看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想学技术还是想修好这块主板。首先按你的思路买工具,买工具的钱可能差不多可以买一块好主板,或者跟给维修店修好的价格差不多,最重要的是你买了工具也不一定修得好。如果你是想学技术的话,建议付费报名迅维实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或许能好,先试试看

放ch341A编程器上识别不到。查芯片手册发现这个闪存芯片8脚供电是1.7-2V,主板上给1.8V,放回板上pcie A13和14时钟都不出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