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硬盘系统开机进入桌面时就黑屏

楼主(2022-06-23):
小菜求助:症状:技嘉GA-B75M-D3V硬盘系统开机进入桌面时就黑屏,但可以进入U盘系统并可以正常安装系统,安装好所用驱动什么的进入桌面还是照样黑屏,
各位师傅指点指点:主板问题可能出在哪,BIOS还是硬件

而后在淘宝买了块二手换上去,卧槽还是进入桌面时黑屏,就怀疑显卡,内存,或硬盘,电源,CPU问题正好我有两台电脑配件可以通用,左试右试用了一天时间,最后得出结论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两家伙病是一样,跟客户勾通后换了块解决,这问题可把小白害苦了,。

网友:
估计供电问题

网友:
谢谢,我再多翻下论坛,看下如何检测电路,,出现黑屏后我还发现主板集显不能用

网友A:
要是有示波器打下CPU供电和内存供电电感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示波器打下CPU供电和内存供电电感的波形

没有示波器,,哈哈,我先起锅烧油,把数据换下看,换数据是最简单的,对目前我来说换数据是最简单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谢谢指点,刷数据主板正常了,多谢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不是大神就别修了,费时费力,搞个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