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硬盘系统开机进入桌面时就黑屏

楼主(2022-06-23):
小菜求助:症状:技嘉GA-B75M-D3V硬盘系统开机进入桌面时就黑屏,但可以进入U盘系统并可以正常安装系统,安装好所用驱动什么的进入桌面还是照样黑屏,

各位师傅指点指点:主板问题可能出在哪,BIOS还是硬件,谢谢师傅们,今天第一次发现这论坛

而后在淘宝买了块二手换上去,卧槽还是进入桌面时黑屏,就怀疑显卡,内存,或硬盘,电源,CPU问题正好我有两台电脑配件可以通用,左试右试用了一天时间,最后得出结论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两家伙病是一样,跟客户勾通后换了块解决,这问题可把小白害苦了

网友A:
是用自带集成在主板上的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啊

网友:
用独立显卡和集成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自带集成在主板上的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啊

集显和独显都一样黑屏

网友:
换一个正常运行的主板试试,再插你那个独显,能运行就是原来那个主板故障

网友:
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是显卡的外接口故障。用模拟信号线接正常,数字和高清的那根线接就黑屏,无语啊

网友B:
进PE试过吗?重装过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试过吗?重装过系统吗?

重新装过好几个系统,问题就出在主板上,不知道是硬件还是BIOS,今天我换BIOS试下,这块主板支持集显,因为我之前全用独显,这次黑屏现象我特意试了下集显,还不能用,CPU是支持集显的

网友C:
刷个BIOS吧   技嘉爱坏BIOS程序  看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吧   技嘉爱坏BIOS程序  看运气吧

的确固件问题,我记得以前这主板用集显还不显示,今天换掉两个数据,集显也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谢谢师傅们,换了两个数据主板变废为宝了,这是我写进去的两正常数据

网友D:
这主板没修的价值  买一块及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没修的价值  买一块及10

年前我买块155,我两台电脑差不多配置,但我一天没电脑都不行,职业需要,年前一星期坏了两只组的主板,修好一块配用有好处

网友:
一个个配件换,

网友:
那就是BIOS版本问题吧,和你的处理器兼容性不好。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老主板,直接换板吧

网友:
老主板就是年头太久了  零件都不行了

网友:
加载系统桌面黑屏 居然是BIOS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2022-09-26):
看来是你的BIOS设置有问题,不知道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XP以上的,建议进入BIOS必须将硬盘模式设置为XCHI,默认是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