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ACERv3-572 LA-B991P 开机电流0.45不动,

楼主(2022-06-23):
这个电流是没过内存。测量个个电压都正常,只要内存DIMM_DRAMRST#复位只有0.13v,复位1.35v上拉470R,直通内存和CPU,应该是CPU把它拉低了。不知道咋修了,停滞不前了

网友:
三板斧先干一轮,不好再说

网友:
直接换u啊

网友:
换cpu  一般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

看来只能换板了

网友(2022-07-28):
今天一台991p也是档内存,测量没有复位,电流挡在0.45,cpu供电1.7v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