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笔记本TM1703升级板载内存

楼主(2022-06-24):
小米笔记本8G升级16G  由于没有图纸资料 求助下大神们有没有升过知道怎么改的,机器型号TM1703 板号是17805-1

网友A(2022-08-21):
我刚换了16G   但开机还是显示8G   因该还要改bios有点难度,还没有搞定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A:
我刚换了16G   但开机还是显示8G   因该还要改bios有点难度,还没有搞定

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A:
我刚换了16G   但开机还是显示8G   因该还要改bios有点难度,还没有搞定

问题解决了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