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开卡老是提示硬盘容量和配置文件不配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24):
老是提示硬盘容量与配置文件不配,不知道怎么设置了,硬盘是240G,CE数4,ERASE擦除可以,开卡工具是PS3111,高手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
我开过几个掉盘的,开的时候报错,再插上居然就好了,你用的啥USB转接卡?好像得1153e

网友:
我有个PS3110不知道怎么开卡,研究半天没研究明白。特意换了个旧电脑开了IDM识别出2M出来。emmmmm是不是PS3110不支持开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