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华为DAH98MMB8D0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2-06-24):
关于华为DAH98MMB8D0不开机,插适配器电压只有5V,没有升压的问题,论坛很多人提到这问题但好像都没解决,希望有修到过或修好的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是的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升压电路很复杂

网友:
待机应该有3V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我想在手里也有一台  5v  不生压

网友:
刚遇到一个,一模一样,

网友A:
公共点是否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是否短路了

我的就是公共点短路了。。CPU旁边那些电容短路,,现在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2022-08-01):
我也修到一个,应该是集显供电的一相,MP86941短路。

网友:
公共点没有短路的话就换RT9048,修了我一天,终于好了。

网友B:
RT9048 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B:
RT9048 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没找到

就是刷BIOS

网友(2024-07-06):
待机有3.3V的    3.3短路也会不升压  刚刚修完一台  3.3短路导致不升压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B:
RT9048 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没找到

摄像头排线处一个8脚稳压芯片

网友:
这个机碰到两台都是集显供电短路CPU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