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5R2 开机不显 一元钱修好一张屏幕

楼主(2022-06-24):
接机一台外星人 开机不显示 拔掉电池开机上电看电流正常 但是不显示  也无报警声 键盘不受控 拆机裸板 测试开机电流正常 键盘受控 初步判断是外设硬件引发故障  替换测试后确定是屏的问题
拆屏检测一圈无保险开路 电容短路等常见故障  更换 正常屏幕 点亮机器 不断电的情况下 更换故障屏幕上去测试   背光能亮 屏幕处于灰屏状态 测量屏幕各电压正常  因为插屏跑码会当机  怀疑是EDP 总线故障导致的 直接找同型号EDP 芯片更换
    找到一个同型号坏屏拆下的逻辑板
在逻辑板与屏幕之间插入隔热物 避免把屏幕吹坏 或背光变形
  换好芯片 测试正常 一元钱修复一张屏幕

平时一些坏屏碎屏 卖废品不值钱几毛一元钱  直接把逻辑板撕下来留着  又不占地方  背光里面的偏光膜  留着也有用 特别是拆屏幕的时候有时候背胶拉断了  裁成长条  割屏幕后面的双面胶非常好用  一些卡口断了 用偏光膜裁出来的卡扣厚度非常合适   还有一些散热器支架做BGA 是忘记取了  绝缘胶烤烂了 用偏光膜材一个绝缘脚垫出来 非常的美观 好用

网友:
生财有道 小伙子 精明

网友(2024-01-08):
备的屏多  就报价换屏, 搞不上价格在修屏

网友:
大哥膜拜了,这是省到姥姥家了,活该发财

网友:
所以换下来的液晶屏小板留着,

网友:
所以平时的破烂我都攒着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