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无CPU供电

楼主(2022-06-24):
技嘉H81M-S1 REV:2.1
最初故障是无CPU供电。一顿操作测量各大供电全部正常,CPU供电芯片全部正常。但是悲伤的故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在测量VR_ON的时候由于不小心,万用表表头碰到了旁边的电阻,结果就是12V电压直接通到VR_ON上了。VR_ON是IT8620E发出的。电脑变成了不触发了。更换了一个IT8620E后能触发了,又去测VR_ON,结果IT8620E又烧了,但是能触发,就是掉电。再次换上IT8620E。触发正常了。测量CPU电压。电压从0.8V一直往上涨一直到3V。还好我没有上CPU。更换供电芯片ISL95812后故障排除。

网友:
都是大神呀,

网友:
厉害了   膜拜一下。。。。

网友A:
技嘉81  85电源芯片很爱出问题!遇见过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81  85电源芯片很爱出问题!遇见过很多了

是吗?我倒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我倒是第一次见

以后就会遇见了

网友:
第二次换IO的思路能不能说明一下啊!~很想知道

网友:
厉害,还好没上CPU不然一起带走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吓人

网友C:
论特尖表笔的重要性

网友:
哎 我有次也是 今天用示波器 还行也碰到供电引脚了 主板彻底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特尖表笔的重要性

特尖笔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没有少学

网友:
最初就是ISL95812坏了吧?

网友:
先是供电芯片ISL95812损坏,才造成屡烧接口芯片吧

网友:
尖笔还得包起来,,,,,,,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