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12刷机到18%自动进入DFU模式,怎么解?

楼主(2022-06-24):
苹果12刷机到18%自动进入到DFU模式,无法进正常模式刷机。
1.测试过硬盘确认是好的12代的
2.拆硬盘测过焊盘阻值没问题,除了OL的脚可能是假的
3.硬盘的3组供电都有
4.硬盘旁边的几个FL电感也测试过没问题
5.单板开机测试电流在95mA左右

网友:
换硬盘测试

网友:
换了三个硬盘都一样

网友A:
不装硬盘刷机亮logo吗?如果亮详查硬盘工作条件,以及各单元电路i2c、spi等总线条件。

网友B:
杨大师说的电感换个试试

网友:
电感掉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杨大师说的电感换个试试

哪个电感?

网友:
哪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硬盘刷机亮logo吗?如果亮详查硬盘工作条件,以及各单元电路i2c、spi等总线条件。

都能刷机到18%了,CPU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如果亮logo了CPU和暂存基本没问题

网友:
学习中!!!静待后续!!

网友:
哪个电感?硬盘旁边的电感虚了?

网友:
换硬盘刷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