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2-06-24):
故障现象: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不开机,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故障分析:故障原因可能出现在电源电路。
维修过程:

如图:查100V  12V分别有59V与6.8V输出,这个电压应该机器处于待机状态,但电源指示灯不亮,所以怀疑输出有短路或者机器处于保护状态,根据电路图查VW971(3904)C极电压2.5V左右,B极电压为0V,按电源开关机键,B极电压不变化,因此,待机状态也不成立。再查V966(3904)C极电压6.8V  B极-0.02V,说明也不在保护状态。联想指示灯不亮,再查5VSTB为0V,5VSTB的产生由电路。

输入电压有6.8V,EN有6.5V电压,输出5V stb 0V.外围元件良好,更换N802(FR9888),机器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DC-DC转换电路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2022-08-16):
客气了,有空时间分享一下维修心得。

网友:
LED32F3300CE背光坏了,把屏移到一个屏坏背光好的,结果屏倒了,怎么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