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供电电感无所有供电怎么修?

楼主(2022-06-24):
测量各大供电电感无所有供电,应该从哪先入手呢?

网友:
先报个课吧

网友:
不想说可以别说,谢谢!

网友:
按开机键了吗?

网友:
这还用说,肯定按了啊!

网友:
测试开机一瞬间有1.05v 桥供电,只出现一秒左右就掉为零了,后面内存显卡cpu供电都没有

网友:
按道理应该再出1.5v内存供电的,怀疑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A:
内存供电应该出来了,一瞬间掉了,所以你用表是量不到的,要用示波器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应该出来了,一瞬间掉了,所以你用表是量不到的,要用示波器才可以。

那就是显卡供电没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显卡供电没出了

那要看了,有的板子不会出显卡供电的,只有在系统里面用到显卡的时候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了,有的板子不会出显卡供电的,只有在系统里面用到显卡的时候再出的。

出了,焊接显卡之前测试所有电感都出电压了

网友C:
求助过于简单 ,删除了部分求助贴,望理解。

一些基础问题建议先找书或者远程看下 ,加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过于简单 ,删除了部分求助贴,望理解。

一些基础问题建议先找书或者远程看下 ,加油 。

求助过于简单怎么了?谁生下来就会这个?这个论坛不就是交流的吗?

网友D:
我想说,提问的人真聪明,回答的人也是聪明人!只是我太傻。。。就提出的问题来说,太庞大了吧。。。可能聪明人与我不同,闭着眼都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提问的人真聪明,回答的人也是聪明人!只是我太傻。。。就提出的问题来说,太庞大了吧。。。可能聪明人与我不同,闭着眼都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能告诉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一、找份对应的图纸。
二、插入DC充电
三、检测EC模块是否有正常检测到。如果有,初步判定EC模块正常。
四、。。。。我也不会了。。。。看图纸研究吧。。。找下时序图之类的,EC很重要,管控很多东西吧

我也不是修电脑的。。。所以。。。最基本的,要么插入DC,要么电池供电,还有CMOS供电的电池,这几个电压先检测吧,不可能没有这些电压,插入DC供电,EC也应该有电压了,按下开关键,应该就有开机信号,查哪里没执行就能找到问题点。。。所以,得有图纸,要不就只能凭经验。。。。凭经验。。。就是这个换了,不OK,再换一个,说不定好了,但,,,,说不定,,,全搞坏了。。。。嘿嘿

再强调一下,EC就是个单片机,整个板子最初都是这个家伙在管理,后边的才到其它的。。。。。我不会说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找份对应的图纸。
二、插入DC充电
三、检测EC模块是否有正常检测到。如果有,初步判定EC模块正常。
四、。。。。我也不会了。。。。看图纸研究吧。。。找下时序图之类的,EC很重要,管控很多东西吧

我也不是修电脑的。。。所以。。。最基本的,要么插入DC,要么电池供电,还有CMOS供电的电池,这几个电压先检测吧,不可能没有这些电压,插入DC供电,EC也应该有电压了,按下开关键,应该就有开机信号,查哪里没执行就能找到问题点。。。所以,得有图纸,要不就只能凭经验。。。。凭经验。。。就是这个换了,不OK,再换一个,说不定好了,但,,,,说不定,,,全搞坏了。。。。嘿嘿

再强调一下,EC就是个单片机,整个板子最初都是这个家伙在管理,后边的才到其它的。。。。。我不会说错了吧

好的,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