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系统蓝屏

楼主(2022-06-24):
老旧一点的笔记本装win7系统启动时频繁出现蓝屏

网友:
噶捏你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贡献,学习一下。

网友:
老机子装win7固态硬盘最好....再加个内存完美

网友:
频繁蓝屏1 判断内存条有没问题 2 机械硬盘坏道检测 3 系统完整性或者近期才出现是否安装什么软件或者补丁

网友:
一样样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