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40又是开机,又是不开机

楼主(2022-06-24):
前些天接到一台电脑,戴尔E6440,版号LA-9931P,4代U,有PCH桥,配的DDR3L的内存,故障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但是电流能上到1A多,键盘大写灯也能亮,但是不进系统(听不见进WIN7的响声),如果开机的时候,只要电压不调,电流不调就一直可以开机(之前有时开机的时候我把稳压电源从19V调到20V,就不开机了,还有一次就是用的19V 4A多的充电器可以开机,后来换上一个19V 3A多的充电器,一开机可以开机,后来关机之后再也不亮了),但是开机的时候用稳压电源开机正常进系统,但是用充电器只能卡在系统logo界面,无法进入,所以这两个故障不知怎么下手,没有思路,或者各位有没有这个电脑的时序给发一份?谢谢。

网友A:
我遇到一台,拆了散热,有时可以开机

网友:
帮不了你,手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拆了散热,有时可以开机

那这是咋回事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嫩      能亮的话还不能动      哎讨厌这种机子

网友:
送走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