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帮忙测下3.3V的对地阻值,做参考!

楼主(2022-06-24):
手上有技嘉好板的可以帮忙测一下

这些型号都可以

  • GA-B85M-D2V
  • GA-H81M-DS2
  • GA-H81M-S1
这些板的特点是, ATX 3.3v有两个排阻下拉到地,如图:

我测量它的对地阻值只有21,虽然3.3v供电是有出,想知道是不是正常就这么低!

我有烧机,热成像看到这两个排阻温度最高,把他们拆掉之后,3.3v的对地阻值有变得有446了。

网友A:
正常。你自己都说出原因了,排阻拉到地了。

网友B:
坏了吧,上面标的100,怎么并也不可能21

网友C:
怕测量的不准确就拆下来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自己都说出原因了,排阻拉到地了。

8个100欧电阻并联的话,阻值12.5欧,这样看就是正常的。当时他还有其他电路,我就不清楚其他电路会不会影响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测量的不准确就拆下来再测量

拆了,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坏了吧,上面标的100,怎么并也不可能21

这里应该相当于八个100欧电阻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里应该相当于八个100欧电阻并联

是的哦,这是8个,我想成两个去了,但搞成阻值好么低直接接地,怎么想都没道理呀,浪废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哦,这是8个,我想成两个去了,但搞成阻值好么低直接接地,怎么想都没道理呀,浪废能量

图纸上是说,固定供电的最小负载,不知道在设计上是有什么好处。我们就感觉是在浪费电

网友E:
技嘉的3.3本来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3.3本来就低。

晓得了,谢谢

网友:
我觉得4#说的有道理,怎么并也不是21欧姆

网友:
负载电阻 防止空载烧电源

网友:
对地几十也不引响使用的,我修到好多3.3对地几十的照样用

网友:
保护用的,电压如果串高,这个接地就是保护的,千万别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