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90

楼主(2022-06-24):
联想 ThinkPad E490  版号是nm-b911U4302芯片短路,我把它取了,但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连接J13节点(原来是没接的)
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也不知道芯片起什么作用的,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欠压、过压、反向电流保护、过温保护

正常情况无影响,极端情况那就无任何保护作用了。

网友:
下面写了,type c load switch,type c负载开关

网友:
它就是一个保护开关。类似于USB接口旁的一个8Pin的电源开关。本质的意义就是保护作用,例如ESD保护,高压保护(例如超过24V保护)。有了它的话,时序会更复杂,但是复杂的作用就是为了安全。短接的意思就是不需要这些保护措施了,直接就给后级供电(相当于直接导通)

网友:
楼上回答的俩字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