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楼主(2022-06-24):
小米8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案例

  大家好,欢迎观看迅维案例分享,今天我们来讨论小米8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机器型号:小米8青春版

  故障现象:这是一台小米8青春版手机,故障为按开键不开机,这台机器被送到别的维修店维修过,同行描述维修这台小米8手机时,
开机就发烫,换小电源芯片,更换一个烧一个。
  故障分析:开机小电源就发烫,更换了也不行,这种故障常见手机电源芯片后级短路导致。

      维修过程:将小米8手机拆开,将主板取出,对主板进行维修,将已经烧的电源芯片拆掉,再观察发现电源芯片旁边大电容有些印堂发黑。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

 打开鑫智造维修软件,打开小米8青春版点位图,找到电源芯片位置号为U601,发黑电容的位置号为C6907。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2

  再打开小米8青春版的电路图,根据图纸来看这个电源芯片U601是小电源,内部集成了显示和灯控功能。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3

  根据维修像小米8青春版这种,小电源内部集成背光和显示的方案,背光输出通路最容易引起第二端的后级短路,这个电源芯片自带保护所以夹电并不打表,测量灯控二极管两头相通的组件发现正测、反测都是0,说明二极管击穿损坏了。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4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5

  拆下二极管,测量两头也是正测反测阻值为0,更换二极管后,测量显示座子灯控阳极脚阻值200多,查看鑫智造其它点位图对比,灯控阳极对200多该是正常。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6

  接电开机电源直接烫手,熏松香到小电源上,直接在显示座子左下方灯控通路上小电容上4V电压,发现小电源旁大电容发热,一开始就看他有些变色,看来是之前灼烧导致二极管损坏,也把大滤波电容烧成了半损坏,虽然没有短路,但也无法承受开机后背光的高压。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7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8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9

  更换损坏的电容后开机亮起小米logo立刻灭屏,用手摸电源依然发烫。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0

  一开始看到灯控电感像补别人动过,也感觉他这个灯控电感是不是有问题怎么看着像降压电感,不知道是不是同行瞎换了一个。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1

  再次对主板灯控部分进行熏松香看谁发热。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2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3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4

  发现电感和小电源同步发热,之前测过这个电感两头对通的,也不知道是同行换错了,还是当时高温烧坏了。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5

  直接换一个升压线圈,更换后开机亮起小米LOGO,没有自动灭掉,接着手机进入到手机操作界面。
  维修结果:小米8青春版手机,不开机更换灯控二极管、电容、升压电感后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小米8青春版不开机的维修故障 图16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提供

  相关阅读:
  OPPO rend4充电没反应,飞线完美解决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同行乱修一通把自己也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