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A0P5JMB6B0图纸或告知QQCUI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6-24):
HP15S-ER2000AU 板号DA0P5JMB6B0 的3V待机芯片发热,已确定是芯片问题,不知道型号,无法换芯片。
有那位大神有图纸或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A:
3v待机芯片,型号是SY8386论坛有人发过这个芯片在那个图纸上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待机芯片,型号是SY8386论坛有人发过这个芯片在那个图纸上用过的

谢谢提供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