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卡,笔记本无电流了!

楼主(2022-06-24):
奇了怪了,本来还能加电到1.5安左右,加完显卡无电流了,测试各大电感供电消失!之前所有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A:
你不会用风枪加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用风枪加焊的吧

不是,BGA加焊的。

网友:
重植一下吧

网友B:
好的,可能是焊接时候接了个电话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可能是焊接时候接了个电话原因!

加焊和接电话没关系,你出去玩也没关系,时间到了就自动停了。

网友:
量一下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加焊短路了重值锡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