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酷开电视开机卡在开机画面

楼主(2022-06-24):
酷开电视一直卡在开机画面,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得

网友:
一般主板程序问题

网友:
这种牌子的 不好找软件的  估计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先用优盘刷机,如果不管用的话就得拆EMMC芯片用编程器重新写程序才行!

网友:
一想就是固件问题了,淘宝买个固件吧。BIOS问题肯定点不亮。

网友(2022-08-07):
程序问题   重新写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