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植锡显存成功了!

楼主(2022-06-24):
哈哈哈终于成功植锡了 失败了16次 搞掉点了5个显存才知道
……新手要用锡膏 刚开始用的锡球cao

网友:
熟能生巧呀,。。

网友:
我还在手工植核心:kuqi:

网友:
我也差不多整坏了这么多才成功

网友A:
显存要用高温锡膏,切记

网友:
干什么都需要多多练习才能成功!

网友B:
把操作过程分享下啊

网友:
恭喜恭喜,你成功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成功了

网友C:
个人认为,新手要用锡珠。我用锡浆搞坏一个1g显存,60买的新显存呢。头一次没焊好我重置就掉点了,后面我用珠子就没失败过

网友:
锡浆,刮锡浆时很容易钢网移位,而且必须带网加热,加热后取钢网也很容易掉点。
用珠子就完全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
我是那内存颗粒练的ddr4全都拆下来重植

网友:
感觉不是很难。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
两面拖一下锡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操作过程分享下啊

好马上放暑假了马上就弄

网友: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页面,快来看看吧#【【求助中】hd5770 不显示核心供电电感1.2v 高了】##mag7TCB9JBuWbQfYcAumag##(长按复制整段文案,打开@客户端@即可查看详情)

救救孩子吧!hd5770 核心供电1.2v烫的一匹
刚刚又把显存供电搞没了

求思路!

网友:
最好还是用锡球

网友:
我们修液晶电视都用阿毛的钢网锡浆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新手要用锡珠。我用锡浆搞坏一个1g显存,60买的新显存呢。头一次没焊好我重置就掉点了,后面我用珠子就没失败过

是的,珠子对新手老说很好用,因为显存间距很大,不论是带网吹还是去网吹,都是SO EASY

网友:
下次直接用珠子吧,别用锡酱了

网友:
开始是珠子+风枪 后面发现还是铁板烧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要用高温锡膏,切记

为什么,请教一下

网友:
都用锡珠值

网友:
用锡珠去网吹容易成功些

网友:
锡球耐温好点

网友:
因为显卡是高发热的设备。中温低温锡容易因高温造成虚焊从而引起未知故障

网友(2022-07-27):
用锡浆说摘钢网掉点的,只能说明你的钢网实在是不好。买个好钢网。

网友(2022-09-21):
显存的话用珠子更加好,温度高一点,别吹太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