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笔记本大段!通病了。JP50

楼主(2022-06-25):
联系笔记本大段!通病了。JP505上面两个小电容

网友A:
笔记本触控板位置没有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触控板位置没有进过水。

那部分是胶的效果 不是进水

网友B:
多谢楼主的分享,另外我看电容的标识字符是PJ5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的分享,另外我看电容的标识字符是PJ505。

505是三极管

网友C:
感谢分享,就喜欢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就喜欢通病。。。。。。。。。

是的 速度维修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的分享,另外我看电容的标识字符是PJ505。

那个PJ505是白色方框内的连接线,就是那个焊点,他说的上边那俩电容。

网友:
碰到这类故障最开心了,不动脑

网友:
图片做标记就更好看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烧鸡法直接查出来

网友:
没修到过这个通病

网友:
好些年的联想本本了

网友D(2022-08-12):
楼主是个高手,感谢你的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高手,感谢你的发帖

小白一个。我的等级也只有4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