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80ti Gaming OC版显卡掉件求助

楼主(2022-06-25):
收了一块技嘉1080ti Gaming 11G超频版显卡,外观如下。到手检查了一下发现背面红圈里掉了个八脚的芯片,个人感觉应该是BIOS。手头没有这款图纸,哪位手头有这卡大神能不能帮看下这个位置,如果确实是bios的话还麻烦告知下丝印型号,在此谢过了!

网友:
最近好多掉件的帖子啊

网友A:
这是别人估计取下来的吧 怎么会这样掉件

网友:
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别人估计取下来的吧 怎么会这样掉件

仔细看焊盘还真像是被磕掉的样子,锡都没化

网友:
多谢,去料板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网友:
是不是上家报了价不同意修,就干这种味良心的事啊。

网友:
说实话 找到问题报价后不修 大部分人会干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