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求助

楼主(2022-06-25):
一张X79主板,只能用一个内存插槽,测量发现只要插上一根内存,另一根内存的时钟电压就从0.77降到0

网友:
不好修哦!!!!!!!!!!!!

网友A:
仔细观察内存槽 和cp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内存槽 和cpu座子

用内存测试条一个个脚测试,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