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问题是刚开机时候正常,

楼主(2022-06-25):
可调电源,问题是刚开机时候正常,过一会儿电流自动上升,关掉放一会儿再开又正常,一会儿电流又自动上升,都是空载状态下,电流上升期间,短接电流调不到最大10A,电压调节正常,散热风扇烧了,24伏,实测接口30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但是风扇烧了,哪位大师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望告知一下,感激不尽!指导修好付费也行!

网友:
主控坏了吧

网友:
主控坏了电流会自动上升嘛

我也不懂

网友A:
这电源做功看起来挺扎实

网友B:
换电位器应该可以好,就是调节电流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位器应该可以好,就是调节电流的电位器

换了,不管用,现在怀疑431跟运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做功看起来挺扎实

嗯嗯,30V10A的

网友:
电容有问题?

网友:
风扇烧了查12v供电和温控部分电路啊

网友:
空载,电流上升?不会是输出有短路了吧?

网友:
换同型号的电位器。

网友:
电流反馈电路

网友C:
看来楼主是遇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遇到问题了

嗯嗯不太懂这玩意儿,电流自己上升

网友(2022-09-21):
我的可调电源可能功率不够大,插笔记本充电的时候 特别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