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正宗大力金刚指==

楼主(2022-06-25):
赌狗发来一块显卡,特有意思,直接上图:

这真是大力出奇迹了!这个我飞不了线,就算飞得了我也不认为稳定可靠,直接拆显存拆核心搬到一张1070ROG底板上,把那张坏核心的ROG救活了。

纯水贴,让大家开开眼哈哈!

网友:
闲人一个,。。。。。。。。。

支持 反对

网友:
又赚下挺好的一张料板,

网友A:
这是上次维修师傅飞的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次维修师傅飞的线吗

这是显存焊盘扯下来的PCB上的细线。。。。。。一直扯到GPU下面了。

网友:
难道是直接硬掰的?不可思议

网友:
大力出奇迹 66666

网友:
小白尖嘴钳夹持,吹风机拆显存,圆满成功!!!撒花~~~~~

网友:
能搬板子的都是高手

网友C:
大佬问一下这种泰坦皮的卡配置电阻在哪

网友:
这个几率真是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问一下这种泰坦皮的卡配置电阻在哪

显存配置电阻从BIOS芯片引脚上找,SO SI CLK三个脚,10系默认都是100K接地,上拉不装件。代码43不一定是换了显存的问题,看MEM VREF信号正不正常(显存边上的小三极管),以及核心是不是好的(核心坏也会代码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存焊盘扯下来的PCB上的细线。。。。。。一直扯到GPU下面了。

wc!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问一下这种泰坦皮的卡配置电阻在哪

回复了,但是好象被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问一下这种泰坦皮的卡配置电阻在哪

10系公版显存配置电阻在BIOS芯片SI SO CLK三个脚接的100K对地或对上拉1.8V。默认是三只电阻都对地。自动识别显存的,如果换显存无用要看MEM VREF信号是否正常,顽固代码43说不定GPU坏了。

网友:
这个飞线其实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系公版显存配置电阻在BIOS芯片SI SO CLK三个脚接的100K对地或对上拉1.8V。默认是三只电阻都对地。自动识别显存的,如果换显存无用要看MEM VREF信号是否正常,顽固代码43说不定GPU坏了。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
可以抢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