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22-06-25):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板子上的是什么元件。这是一块直放站射频板。元件底脚是 6个

网友:
没有见过,谁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
射频信号BALUN,作用是将差分输出电射频信号整合后输出到天线

网友:
像    是     滤波器

网友:
感觉像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
信号支路  滤波器

网友:
路由器还是交换机上的?

网友:
看着像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