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2vw外接显示,内接不显问题!

楼主(2022-06-25):
这个是屏接口,1脚3V, 21脚、22脚3V, 23脚3V,25脚位0V,26脚位1V,28、29、30脚19V,然后看点位,25脚正常应该是3V,然后发现是一个管子不通,然后我就直连了,但是现在屏幕还是不亮,我想问的是屏幕问题吗,请大佬们指点下。还有26脚的1V是不是低了?

网友A:
26脚是亮度调节,1V是偏低了。测阻值没短路的话可以把25/26脚一坨锡连起来试试。

网友A:
25脚的管子不通,它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呢?不然短接了25/26脚亮起了背光可能也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脚的管子不通,它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呢?不然短接了25/26脚亮起了背光可能也没显示

控制信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脚是亮度调节,1V是偏低了。测阻值没短路的话可以把25/26脚一坨锡连起来试试。

行吧,阻值测了,25 26短路

网友(2022-08-25):
找出短路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