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通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6-25):
昨天下午6点下班时间的机子
今天起来上班来修。机子问题客户说是前几天用的好好的今天拿出来怎么都开不了机器

机子拿来是A1466 2011款,通电显示黄灯但是不触发,拆下后盖,电池拔掉一样不自动上电,跟客户说好了价格直接拆主板
拆之前目测没腐蚀之类,

结果拆到CPU风扇时候不想摸了一下电容C7372直接裂开了?卧槽牛逼,看来还没用力就不行了
赶紧拆下来这个电容先拆了,主板型号820-3437-B,把这个电容拆了后测量没短路,通电还是不触发,但是测量电压时候只有4V只有但是挑来跳去一会1.5V一会4V反复跳,

又从PPDCIN测量电压进来地方14V+点位打开追查发现一个保险F7140一端8.45V一端4.1V反复跳,断开电源凤鸣打开不通,看来这保险也炸了,直接一根线拖过去,再上电自动触发就这么简单?捡钱吗反复测试了几遍都正常,装起来测试

测试了两个多小时应该没问题了。等客户下午来提机器
苹果不太熟,也不是很会修别喷哈

网友:
小伙 牛B 捡钱

网友:
这款短路修的多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了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A: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我怀疑这个不是11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我怀疑这个不是11款

后面壳子是2011A  除非贴纸被人换过

网友:
800到手啦!

网友:
还是换个参数一样的保险吧

网友:
很棒哦 ,又学了

网友:
这是通病啊 捡钱

网友:
电容坏了?没看明白

网友:
不是11款,14以后的

网友:
又是捡到的,哈哈, 拆掉OK

网友:
你的情况和我上次修的1466一模一样,也是电容短路保险断了

网友:
修苹果真的能收这么多吗?

网友:
还是短路好修啊。,,,,,,,,,,,,,,,,,,

网友:
恭喜恭喜,捡钱了

网友:
我的就没这么幸运,

网友:
现在苹果的本本也多。。我刚刚也修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我怀疑这个不是11款

13款的,哈哈

网友:
为什么我修的都是ec坏的

网友:
运气爆棚!恭喜楼主捡票子成功

网友:
恭喜楼主简陋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壳子是2011A  除非贴纸被人换过

壳上写的不是年份,看序列号就知道哪一年了

网友:
电容短路保险断了

网友(2022-08-28):
这个电容坏是通病了

网友:
一般PPBUS短,修复之后,保险都要检测看看,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2022-10-15):
恭喜恭喜啊  我也修到好几台这样子的
  捡钱成功

网友(2023-12-03):
小伙
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