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541U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6-25):
华硕F541U不触发维修:插电电源灯不亮,电流表有时0.0060,有时0.0180这些电流情况下电源灯都不亮;按论坛方法换了个102电阻,插电电流0.0310了,电源灯亮可以正常开机了,装回机故障一样了;后来改装一个小电子试了几次电源灯都亮,只要电源灯亮都可以触发正常使用,后来客人用了一个星期又这样了.插电电源灯不亮,等几分钟电源灯亮又可以使用了,后来查了VSUS_ON电压0.5V,另一边3.3V正常,直接换0欧电阻电压正常了,但故障还一样,查BIOS芯片第一脚不稳定:0.54V不触发,3.3V就可以触发.一脚去了CPU跟EC,断开CPU也一样,那就查EC条件了.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LID也正常后来查3VSUS_PWEGD不正常:电源灯亮可以触发时3VSUS_PWEGD变为2V,不触发0.54V;最后拆了二极管3VSUS_PWEGD变为3.1V正常开机了

网友:
看图纸按照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