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A1706插电池不开机,断开电池就开机

楼主(2022-06-25):
苹果笔记本电脑A1706插电池不开机,断开电池可以开机,量测主板,发现睡眠HALL_Sensor_Left和rigHT,左右信号有问题,更换J5250和J5260

网友:
厉害了 ,又学到了啦

网友(2022-09-11):
我按照你的方法把那两个拆了,现在不装电池也开不了机了

网友(点评):
噗。。。机械套用不可取啊

网友(2022-11-08):
拆掉会引起不开机吗,

网友(2023-05-29):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5-05-17):
我的左边正常右边不行,直接飞线过去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