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H61等使用RT8859M方案不出CPU解决不了?

楼主(2022-06-25):
通病哪些都看了。。
所有电压都有了。就是49 50不工作。更换了 49脚和50教220k  220k电阻。换成试了200K  100K。。。。200k  200k。。。。100k  100k
故障一样。。电压始终在11.93和11.60.。。12V电压为12.38V.。。解决不了。。那位大神来指导下。。。。
以上引脚电压如下:
41:5.10V
38:1.05V
47:1.32V
48:1.31V
42:2.53V
43:2.55V
49:11.60v
50:11.93v

网友A:
这老爷货一两片没必要搞了

网友:
我的一块七彩虹H61的板子刷BIOS后能开机,过一会儿后又不能开机,也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爷货一两片没必要搞了

学习下嘛。。。。

网友:
8859换了吗?

网友:
原来这两脚电阻是多少?两个160K?还是一个160K,一个220K?或者是别的阻值?最好原值代换,不要乱换。如果CPU供电以前的供电不正常,换了也是白换。

网友:
电压拉低不一定是电阻问题,有些是芯片内部问题拉低
拆掉芯片量下

网友:
42脚和43脚正常电压都是2.5v,这两个脚的分压电阻爱出问题,也是rt8859m的通病。

网友:
还ton脚的电压也爱出问题,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有人说过,直接用100K代换,如果不行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研究技术也得看价值

网友:
8859换了,电阻一起换

网友:
芯片换了试一下呢?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2022-12-15):
这板很多年不修了   以前记得就是220  160K换了不行就换8859一般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