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战神z7读不到独立显卡,查供电到q70b了

楼主(2022-06-25):
再往下查查不出来了,求大神指点一下,q70b的5脚有输出显卡供电就正常,查到那里我就测量了一下,它又好了,用不了多了就又风扇狂转,然后掉电,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我是查到u82的4脚没有输出然后查到了q70b这里了

网友A:
先换一下显卡供电芯片再说,显卡供电出来了,还有这个pg

网友:
先把NVVDD供电修出来

网友B:
先加热看看附近的芯片

网友:
5pin的是显卡供电PG 没有实际意义
1 狂转时,快速测试显卡电感电压和转换电压,一次测试不了,就多测试几次
2 如果电压都有,看温控电路和风扇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热看看附近的芯片

今天早上开机又正常,待机了
2个小时就蓝屏了,显卡供电又没有了,帮我看看蓝屏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下显卡供电芯片再说,显卡供电出来了,还有这个pg

显卡这边的供电芯片都没有开启信号,查nvvdd_en到这里没法继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显卡这边的供电芯片都没有开启信号,查nvvdd_en到这里没法继续了

开启的条件是不是gpu供电的pg也要参与,芯片供电都没出哪里来的pg呢。我觉得这个开启,是在上电的瞬间是有的,有了以后芯片产生显卡供电,供电正常后发出pg在到达q70。有点类似仁宝的保护隔离,纯粹属于个人理解,不晓得对不对。我有个神舟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芯片现在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的条件是不是gpu供电的pg也要参与,芯片供电都没出哪里来的pg呢。我觉得这个开启,是在上电的瞬间是有的,有了以后芯片产生显卡供电,供电正常后发出pg在到达q70。有点类似仁宝的保护隔离,纯粹属于个人理解,不晓得对不对。我有个神舟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芯片现在还没出现问题

你换的是哪个芯片?pu8还是pu9,pu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的条件是不是gpu供电的pg也要参与,芯片供电都没出哪里来的pg呢。我觉得这个开启,是在上电的瞬间是有的,有了以后芯片产生显卡供电,供电正常后发出pg在到达q70。有点类似仁宝的保护隔离,纯粹属于个人理解,不晓得对不对。我有个神舟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芯片现在还没出现问题

芯片都有5v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启的条件是不是gpu供电的pg也要参与,芯片供电都没出哪里来的pg呢。我觉得这个开启,是在上电的瞬间是有的,有了以后芯片产生显卡供电,供电正常后发出pg在到达q70。有点类似仁宝的保护隔离,纯粹属于个人理解,不晓得对不对。我有个神舟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芯片现在还没出现问题

谢谢大神,是pu9的问题,我对比了另一台的同款这个芯片的对地二极管档测量了,发现好的那台2脚对地短路,电阻档测试跳变,坏的那台测试是0.8v不正常,本想吹下来再测试下,450度风速5都吹不下来,边角都被我夹烂了一点,放弃了然后就上电测试,供电居然全部出来了。还有我为啥吹不下来这个芯片?感觉板子都要吹爆了还是不松,难道我的858d风枪不行吗,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是pu9的问题,我对比了另一台的同款这个芯片的对地二极管档测量了,发现好的那台2脚对地短路,电阻档测试跳变,坏的那台测试是0.8v不正常,本想吹下来再测试下,450度风速5都吹不下来,边角都被我夹烂了一点,放弃了然后就上电测试,供电居然全部出来了。还有我为啥吹不下来这个芯片?感觉板子都要吹爆了还是不松,难道我的858d风枪不行吗,大神赐教,谢谢

应该是电流过大把芯片底部烧巴到了,最好还是换一个稳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流过大把芯片底部烧巴到了,最好还是换一个稳定点

之前就是时好时坏的,这次彻底不好了,大神说的对,q70这边就是一个保护电路,导通后拉低了nvvdd-en,还查到了q9也是保护管。自己修下,误打误撞碰到了这个芯片脱焊,还好有大神指导,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是pu9的问题,我对比了另一台的同款这个芯片的对地二极管档测量了,发现好的那台2脚对地短路,电阻档测试跳变,坏的那台测试是0.8v不正常,本想吹下来再测试下,450度风速5都吹不下来,边角都被我夹烂了一点,放弃了然后就上电测试,供电居然全部出来了。还有我为啥吹不下来这个芯片?感觉板子都要吹爆了还是不松,难道我的858d风枪不行吗,大神赐教,谢谢

风枪不行,很多游戏本都是高温锡,换一个861吧

网友:
战神的也是太多这类问题了,又难搞......

网友:
蓝天代工的,与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