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770维修求助

楼主(2022-06-25):
介绍一下前景:
那天我正常下班回家把电脑打开就去忙事儿了,回来打开游戏直接重启,重启后一到windows启动界面就自动重启,无线循环。

后来发现拿去维修店发现拆除显卡就能正常进入系统(我现在就是用的核显, T_T),然后我就拿回家不死心又插上去,哎哎哎,又正常进入系统了,但是驱动打不上, 报43。自己安装驱动重启后,到windows启动界面就花屏重启,灵光一闪我自己修。
然后自己去搜视频学习,用检测工具检测出显存A1报错(感觉自己很牛逼)。然后就网购各种工具,准备加焊。当然我还是买了废板子练了下手(自我感觉练到了),加焊完插上去,哦豁,直接点不亮了。

主题:

万用表检测结果:
二极管档:
外接12V-475
金手指测试12V-472、3.3V-375
显存电感-120
核心电感-4欧,
(上管D -> 上管S -> 下管D -> 下管G, 下管S接地,上管G控制,不知道这里理解对不没对)
核心上管D极-475、G级-630、S级-4欧,S->D导通,其他不导通;下管G级610、D级4欧、S级接地0欧,D、G级互不导通,D、S之间4欧(一直哔哔哔哔哔哔哔,一开始我还以为全坏了,后来写这段的时候一下子顿悟了,这特么是正常的)
显存上管D极-465、G级-620、S级-120欧,导通情况正常,下管G级610、D级120欧,S级接地0欧,D->G导通,反之不
左下角那个长得像个MOS管的,D级位置390,S级位置318,G级位置610

上电结果:
外接12V电压正常,到上管D级都有12V,G级、S级无电压(自我理解是因为控制脚没有电压到时D->S不导通,因此我想到了PWM,找个引脚图,发现VCC脚是3.3V,好像VID脚是0.56V,EN脚无电压,个人理解是没有达到开启条件,瞎想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左下角那个长得像MOS管的,D级位置是5V

就到这儿了,人已经瓜在这里了....

请教我还应该测那些地方?看视频说还有什么1.2V啥啥的,我都不知道在哪...
点不亮可能是啥问题?

PS: 加焊的显存下面全是冷却后的焊机膏,有没有必要清理?如何清理?

补充内容 (2022-6-26 19:14):
刚重新量了下电压,修正一下:
PWM:
EN脚 0.56V
VCC3  3.3V
VCC   5V
VID  5V

1117D附近的左上的3个八脚都测出了0.77V的电压,金手指B面中间上面的2个三极管测出一个1.8V

补充内容 (2022-6-26 19:15):
PWM:
FB、COMP、FBRTN引脚无电压

网友:
对了,第一次加焊的时候感觉锡都没融,用的380的温度,吹了一两分钟,周边贴了隔热胶带。
后来又尝试了一次,用的420,也是只吹了一会儿,周边用贴了隔热胶带的易拉罐皮遮挡。

网友:
会不会吹飞了东西,我以前就做过

网友:
这问题好修

网友A:
显卡主板散热好,420度吹显存没事。底下有焊油也无影响。吹的时候能推动了没有呢?还是建议找专业维修,师傅修好了再给你解释一下啥情况也可以吧

网友B:
牛逼!我这种萌新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只能排查电脑里面哪个玩意儿故障22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我这种萌新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只能排查电脑里面哪个玩意儿故障223333

我也是萌新啊,而且不是这一行的,就是自己显卡坏了。突发奇想想自己修修。就开始这样了... 有点上头,好好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主板散热好,420度吹显存没事。底下有焊油也无影响。吹的时候能推动了没有呢?还是建议找专业维修,师 ...

第二次吹的时候轻轻推了,动了.

网友C:
请问一个问题,在测量电压时,如果红表笔不小心同时碰到芯片两个引脚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个问题,在测量电压时,如果红表笔不小心同时碰到芯片两个引脚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会有问题。表笔要尖,手要稳,看准了再测。不然可能会死得很惨,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有问题。表笔要尖,手要稳,看准了再测。不然可能会死得很惨,看运气

谢谢,刚测上管背面的AZF芯片时感觉碰到两个引脚,然后旁边的2R2上面的空气中似乎看了点烟,但是测量了一下电阻和其他的一样2.5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网友D:
某宝上买个显存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修什么,根本不是显存问题,核心虚焊了,测出来a1报错,实际是核心那一头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买个显存换一下就好了

买好了,但是我感觉就那么换一下挺盲目的

网友E:
发来我给你修,换显存没用的话还可以坎个通道接着用

网友F:
你这加焊显存后并没有用表测有没有连锡短路,然后上电,核心显存全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来我给你修,换显存没用的话还可以坎个通道接着用

谢谢,不劳烦了,我只是想体会修显卡这个过程。能修好最好,修不好修坏了也不打紧。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这加焊显存后并没有用表测有没有连锡短路,然后上电,核心显存全挂

请教一下该如何测量显存是否有连锡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不管是加焊还是重植,都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如何去判断操作结构是良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该如何测量显存是否有连锡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不管是加焊还是重植,都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如何去判断操作结构是良好的。

万用表,加焊后测有没有短路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电脑店上班,然后没事干研究下这些。但是我看不懂电路图万用表也不会用QAQ3.3伏电阻组织欧姆这些也不 ...

有时间可以学啊,挺好玩的,渐层知识不难的。 不过要想学好,就得每个细节自己去深造了。活到老学到老嘛。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加焊后测有没有短路再通电

如何测显存短路没短路? 我测过显存的两路供电,都是正常的。我加焊过的显存周边元件我也测过,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来我给你修,换显存没用的话还可以坎个通道接着用

1080能砍通道吗

网友:
别的也别管二修基本要围绕动过的地方查,先看看掉没掉件,然后在拿下显存看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有问题。表笔要尖,手要稳,看准了再测。不然可能会死得很惨,看运气

嘿嘿,一不小心碰到了19V和5V的电容,直接懵了。。。。

网友G:
可以哦,有胆识,我也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以哦,有胆识,我也是新手

拿废板子练了好几天,结果没忍住上自己板子,手一抖把旁边很小很小的电容带飞了4颗,焊盘也有点受损,人都裂开了。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吧!自己维修很累的,需要用同型号的卡练手才行的,每种卡的散热效果都不一样,风枪温度也要调整,像你的770显卡一般都是大卡,散热效果好,风枪温度得调高同时底部要用预热台。

网友(2022-08-05):
引用 网友C:
拿废板子练了好几天,结果没忍住上自己板子,手一抖把旁边很小很小的电容带飞了4颗,焊盘也有点受损,人 ...

慢慢来就好了,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