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显卡奇怪故障

楼主(2022-06-25):
联想拯救者Y7000,开机能识别到显卡,能打驱动,驱动软件能识别,能卸载,但是无法使用,桌面无英伟达安装好的设置图标,任务管理器只识别到集显,鲁大师跑分也是集显在跑分,这样是不是显卡核心坏了??有经验的大佬请指点一下,(据客户说偶尔还会蓝屏,报错代码是显卡报错,目前没测试到)

网友:
第三张图 你没发现任务管理器独显都没在运行么  就是显卡问题或者显存

网友:
超频跑下MODS
一般核心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显存概率低

网友:
显卡问题或者显存

网友:
如果换显卡太贵 可以考虑屏蔽显卡

网友:
换就划不来了

网友:
可以刷BIOS 试试

网友:
刷BiOS肯定没用 先跑Mats。不过大概率是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
看高手加息学习

网友:
拆机看下,偶没有进水,或者显存供电烧掉了,遇到过,显卡进液体和显存供电烧点了的
如果主板烧穿了的,不建议维修,上次一个客户显存供电烧穿了主板,显卡显存全烧掉了,给客户报价800,保修三个月,显存供电烧穿了我有料版,直接剪版接上去的,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又烧掉了;,直接给客户退钱了,亏了几百大洋。
现在

网友:
能认显卡,驱动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显存故障

网友:
跑下mats显存问题

网友:
我手里也有剖个  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用mats跑一下测试呗

网友:
看下是不是镁光颗粒  是的话考虑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