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KPL-W00笔记本USB接口处烧毁一贴片,求代换

楼主(2022-06-26):
华为KPL-W00 USB接口处烧毁一贴片,求代换或维修方案

烧毁贴片(丝印):BJ 8FA

网友:
这么简单还搞不定吗

网友:
1脚  和6脚  直接   中间加个小黑电感  或0603的  0欧电阻   起保险作用

网友:
旧板好多呀

网友:
可以直连,你自己分析一下,5V供电

网友:
盲猜 供电芯片

网友:
量电压,5v的话直接短接输入输出

网友:
谢谢大家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加个电阻安全点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

网友:
设计部合理啊,,,,,,,,,,,,,,,,,,,,,,

网友:
直联吧,应该是保护的

网友:
直接飞线不行么

网友:
华为太冷门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这个是限流芯片。但。。。。烧坏了。。。。说明这个芯片不行呀,限流的都没起到作用。。反而自己挂了,2013年设计USB3.0的HUB的时候,就用到限流芯片,不过不是这样的封装。

网友A:
AP2553FDC淘宝搜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2553FDC淘宝搜这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直接短接也行

网友:
下面有说可以直连是真得吗

网友:
感觉一坨锡短接就好